楼主(2024-04-09):
他人使用过的一台CPU1215C,里面有加密的程序,现在想使用博图TIA Portal V15.1下载新程序覆盖清除掉原来的程序。连接上PLC后下载,界面提示如下。
没用过博图,猜测不能下载的原因:
1.之前程序使用高版本编程下载;
2.硬件设备版本与TIA Portal V15.1中组态的硬件版本不一致(TIA Portal V15.1找不到跟硬件一致的版本),实际硬件V4.5,  V15.1中只能选到V4.2
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A:
V4.5是博图V17以上的版本才有的硬件组态版本,另外,西门子描述硬件,直接写订货号就行!

网友B:
软件 硬件兼容性很差,是西门子的一大特色。
说不好的人也不多。店大欺客,客大欺店。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网友C:
如果有密码,好像需要专用SD卡清,

楼主:
可能还是原来程序加密,现在不知道密码就不能下载。
我求助同事,他将PLC恢复了出厂值后现在我使用博图V15.1连接正常。

网友D:
人家都加密了,你肯定不能下载覆盖掉他的原程序,可以用西门子存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