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9):
【控制要求】
规定的时间检测5次,没有5次触发Y1通,否则触发Y0通。5次之后只触发Y0通。
按下启动开关,为一个等待输入的指令信号,也就是整个输入的启动信号,动作分
为俩条线路一线路不进行计数,二线路进行计数,在一号线路循环动作5次之后,二号线
路才进行动作,也就是说二号线路要检测到5次启动信号才会开始进行动作,一号线路运
行时二号线路只检测信号不进行动作,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二号线路运行时,一号线路
不能动作。一号线路运行时二号线路只检测信号不进行动作。
注:一号线路的延时等待的指令所以使二号线路动作要大于一号线路动作
【动作分析】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按要求和流程图的方式将指令连接起来。
【程序编辑】
按下开关,启动一号线路,二号线路计数一次,五次之后二号线路运行,按清理键
一号线路才会进行动作,否则不动作。
知识点:
帧环跳转指令可以清除被跳转环中的延时变量值
控制停止
计数清零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调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环”,选择下发
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