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9):
我在生成部件清单的时候,数量这块会将2D安装板的和图纸中的部件相加。  比如我一个2P开关  2D安装板我放一个 图纸里也有一个 他就以为我用了2个2P开关。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不能原理图插入一个设备,安装板图又插入一个设备。在原理图插入了设备后。打开设备导航器,从导航器拖到安装板布局图

网友B:
我看你图中的2P是6A的。那个2P 2A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原理图插入一个设备,安装板图又插入一个设备。在原理图插入了设备后。打开设备导航器,从导航器拖到安装板布局图
感谢回复,我就是如此操作的  在导航器中拖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