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4-04-09):
丹佛斯变频器里拆下来的,有认识的吗

网友A:
不是电流互感器么?

网友B:
接到什么地方的?看起来像是个滤波器

网友C:
共模电感吧

网友D:
感觉就是个电流,电压互感器一类的东西,也是不知道,是否的放到电路里看?才能知道它的作用

网友E:
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到什么地方的?看起来像是个滤波器
感觉有点像,两根引线接直流母线正负,同时穿过它,它另外还有两根线就不知道干嘛的了???直流母线过去后进入了电抗器吧应该是,我放图

网友F:
检测母线电流的,这种做法,很多伺服也采用。太阳能控制器采集的地方更多,电压不下5个地方,电流好像是3处。

网友A:
如果是直流母线电流检测互感器,那就内含霍尔。。。

网友G:
除P、N母线流通线圈之外,如果有一组线径较细的线圈,则可断定为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设备漏电用的。好像有此引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P、N母线流通线圈之外,如果有一组线径较细的线圈,则可断定为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设备漏电用的。好像有此引脚啊。
感谢大佬,涨姿势了

网友H:
像是emi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