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标记的管压降电路如何分析,此图是施耐德驱动电路

楼主(2024-04-09):
(无正文)

楼主:
就是说DA47AB

楼主:
这个电路作用

网友A:
我分析不出。还有电阻R4016也不知道干嘛的。

楼主:
咸老师的新书,我也看不懂

网友B:
有源钳位吧

网友C:
上边这个瞬态抑制的负极应该和D435负极连一起吧

楼主:
图纸上连接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这样才解释的通,TVS参数那么高,应该就是钳位用的,短路,关断,大电流的时候延长栅极电压!

网友B:
不用纠结了,刚才翻了一下图纸,书上的图错了!

楼主:
什么原理分析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8楼

网友D:
在igbt开启时出现瞬时大电流浪涌,且未达到a316光耦压降保护时,通过电容充电导通三极管延长igbt导通时间,有效降低瞬时浪涌电流,保护igbt。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

楼主:
大电流出现时,D433和D435如何导通

网友B:
首先书上的图是画错了的,D433和D435应该在TVS4031后面,这是两个电路!tvs4031是有源钳位电路。D433和435是Vce保护电路!

网友C:
这个tvs啥时候导通

楼主:
谢谢15楼和12楼指点,论坛很好遇到不会的可以请教大师,我就喜欢遇到问题要彻底搞懂,也给以后遇到同样不懂的师傅提供了参考。

网友B:
回复 楼主:
。。。。几句话哪里说得清,别人讲这个录视频都讲了几小时!简单来说,IGBT集电极电压抬高到一定程度,TVS那个管导通,抬高栅极电压,延迟IGBT关断,免得把IGBT干废了!至于集电极哪种情况下会电压抬升,一般来说是因为擎住效应,去看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