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9):
最近接修一台三菱A840,报故障THM,看着是过负载跳闸,就修改了PR.9,把电流增大了。当时由于有其他事,也没顾上带电机测试,到现场报OL和THM,电流较大。当时没带钳表,也没借到,只能拆回来重新维修。

回来以后,发现面板或者端子运行,给定正转和反转信号,面板的FWD和REV指示灯会闪烁,频率也会上升,但是没有任何输出电压。

打开以后,检查驱动板的6路驱动信号,完全没有动态电压,只有正常的负压。

变频器也不报故障。

变频器参数复位以后,给正转和反转信号以后,现在是FWD或者REV指示灯会闪烁,频率不会上升,三相也无输出电压。这种情况,在复位以前,检查驱动板之前,也出现过。到今天检查,频率会上升,没有输出。

以上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教一下。

网友A:
好像母线电压检测不到才会不报警又能启动!

网友B:
去年有一个A700也是一样的故障,找不到原因 楼主修好说一下

楼主:
有没有人试过,在R和S端,加直流540伏,而不是三相交流电,会不会和这种情况有关?

由于我这没有三相交流380伏,只能在R和S加直流电,并且正极加负极如果加反,屏幕是不显示的。如果单纯的加到控制部分的R和S上面,母线是没有电压的,原来我修A540测试过,确实不报故障,也没有输出。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有运行频率无输出,或者压根不运行。应该就是没有使用三相交流电的原因,使用三相交流电,输出正常。

楼主:
另外的报故障OL和THM,应该是参数设置有关,我带电机测试,启动电流非常大,运行到最高频率以后,监视电流和钳表电流一致。

网友C:
有三相检测电路

网友D:
那应该至少报缺项吧?

楼主:
今天去现场把问题解决了,重新设置的参数,并且与原来参数差别还比较大。这台变频器带了一个压机,主要是冲压使用,电机带了一个比较大的惯性轮。
刚开始无论怎么调试,运行中报OL,THM,同时正转和反转指示灯频繁闪烁,监控电流和实际电流突变比较大。扭矩提升P0默认是2.0,实际使用中,至少需要设置到20~25,最大值是30。控制模式在多种模式下运行,都不行,最后p800还是设置20,然后设置p9是比额定电流大30%,其他默认9999的电机参数,按实际设置。其他的应该还有几个,记不起来了。最后结果很满意,22KW空载21~25A电流,实际冲压时电流不超过40安,额定电流是46安。

过载报警应该在90A以上。

后来与现场人员确认,这台变频器厂里就一台,并且以前一直使用好好的,后来就不行了,参数他们自己没人调过。原来参数压根带不动电机,运行以后90A以上电流,频率只有0.5Hz。

网友E:
回复 楼主:
查看一下基准频率参数是否符合电机铭牌,有一次客户把此参数设为40Hz,电机运行几分钟报过流,实测电流为25A,高出额定电流近1倍,查硬件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一个调试人员,把基准频率设置的是30Hz,我看了电机,重新设置基准频率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