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 输入一个32位浮点数 两位小数点,触摸屏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4-04-10):
拆机了一套信捷触摸屏和PLC
PLC可以读出来
触摸屏无法上载
怎么把PLC内的数据
在触摸屏显示两位小数点
官方视频第十二十三集一带而过
没有具体说道各种类型数据的输入和显示
说数据转换会另外讲
翻遍所有视频也没有补充说明
新手很受伤

网友A:
首先PLC里面的寄存器必须是浮点数的
重点看截图红色圈的设置,其中的位数是等于整数位加小数位,
就是5位数,如果小数位是2,那么整数位就是3,就是最大只能显示999.99
如果要显示千位数,那就选6位数,2位小数
数字的数据类型一定要选 DWORD

网友B:
有个小数位,
寄存器不一定是浮点,也可能是Dint/Dword 32位的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设置DWORD 十进制 两位小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