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置位、复位头都大了

楼主(2024-04-10):
看别人的一个程序,通篇都是置位复位,要理清逻辑关系,头都大了。

网友A:
先了解工艺过程再对照看程序会好些

网友B:
有置位必有复位,这样搞起来有点烦

网友C:
刚开始写程序也喜次用置复位 后面 就不用了。多了有时自已都会蒙掉。。。。

网友D:
没注释谁也看不懂啊

网友E:
无他,这个编程的实际上就有点懒,但不算坏

网友F:
慢慢加注释了解程序、工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注释还是有的,主要是同一个点位,分很多个地方去置位复位,逻辑层次不清晰

网友G:
用置位复位程序写起来感觉比不用简单些,就是有这个多点并存的毛病,多了往往也确实头大,程序也容易有漏洞遗漏。同事说用自锁线圈代替,我感觉这个方式不靠谱。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H:
读程序,确实挺烧脑的。

网友I:
读懂别人的思路很难,一般要比他还会编程才能懂,但是查故障只要能看懂指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