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电磁启动器电路

楼主(2024-04-10):
这个启动控制电路中的[PS]是什么开关??
我见过一种铁盒组装电磁启动器,
是用机械按钮直捅里面交流接触器,接触器吸合,
使接触器自锁,停止是用另一个常闭停止按钮分断接触器线圈电源。

网友A:
看起来像带过载保护的点动控制线路,PS怕是个微动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带过载保护的点动控制线路,PS怕是个微动开关吧?
CJ是接触器,
RJ是热继电器,
这个启动电路什么应用场景用微动开关?
并且好像是常闭点~~~~~~···

网友B:
个人理解就是一个自锁开关。一下开一下关的那种。

网友C:
上面写了根据外部开关控制,那就是外部开关,这应该可以是按钮、微动开关等等吧

网友D:
10多年前 在一个化工厂 很多这种德力西的按扭盒。

网友E:
你这个是那个空压机的启动器吧,那么这个就是空压机的压力开关,用于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那个空压机的启动器吧,那么这个就是空压机的压力开关,用于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车
? ?这?个?就?是?目录书里的应用,没有明确说明是用于哪里!
你这个说法有可能就是空压机的压力传感噐启动电路的应用?

网友F:
PS就是盒子旁边的一个船型开关,在空气压缩机上见过这样的盒子。

网友G:
也可能是外部的一个信号。

网友H:
如果你是一台空气压缩机的话,PS应该是气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