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袋码垛技术

楼主(2024-04-10):
有一自动罐装码垛生产线,由灌装机、称重机、缝包机、倒包机、压包机、金属检测机、视觉识别系统、码垛机器人、输送线等设备构成,可以实现自动罐装、称重、缝包、金属检测、码垛等功能。

该生产线的产品是粉状物,采用编织袋包装,25KG/袋。装袋前编织袋的尺寸是长710毫米,宽460毫米,M边100毫米。装了25KG产品,经压包机碾压后,编织袋的尺寸是长约600毫米;宽约420毫米,高约160毫米,袋底厚实,袋口凹塌。码放的托盘的尺寸是长1200毫米,宽1000毫米,高140毫米。每个托盘码8层,每层5包,共码垛1吨产品。

码垛机器人采用国产埃斯顿品牌的ER180-3100-PL码垛机,夹具采用自行研发的抱夹式抓手,码垛机安装在有效长度5米的地轨上,实现1台机器人码垛6个工位的功能。

楼主:
下面,重点讲解码垛机的编程思路。

首先,码垛机器人的搬运路径是:

从码垛抓取点抓取产品→垂直抬起抓手到一定的安全高度(抓取点上方)→移动码垛机到达相对应的码垛入口点→根据垛数执行码垛算法→移动码垛机到达码垛放置点→打开抓手放下产品,然后沿着原路返回,等待下一轮码垛搬运。
如下:

楼主:
然后,根据托盘和产品的尺寸得知,一层码5包(2横3竖),奇偶交叉码,这种方式最合适。

在理想情况下,应当如图1所示,只需要建立1个基准点(例如垛1位置),然后根据产品装袋后的尺寸(以下简称产品尺寸),可以计算出其它垛的位置坐标。

楼主:
若完全按照上图的顺序去码垛,当码到第4垛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若第4垛的高度与第3垛一样,都是接近托盘表面,那么当第四垛放下去时,张开抓手,会碰到已码好的第3垛,把第3垛往外推,这可万万不可取的;若第4垛的高度比第3垛的高度高一个层高,即悬空160毫米就张开抓手放下产品,这样操作虽然不会碰到第3垛,可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放下时悬空高度偏大,产品容易发生侧滑,特别是第5垛,直接影响码垛质量。

那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师把码垛顺序稍微调整了一下,如下图所示:

楼主:
先码两边的两包,最后再码中间的那包。这样操作,每一层的前4垛,产品放下了的悬空高度都可以缩减到非常小,完全可以避免侧滑现象。当码放每一层最后一垛(例如第5垛)时,其悬空高度虽然有160毫米左右,但由于第3垛与第4垛已放置好,将会阻挡第5垛发生侧滑。

楼主:
做到这一步,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做好编织袋码垛了呢?

其实不然。若完全按照理想状态去做,码垛的质量几乎不可能做到四面平整不倒塌。前面说了,产品袋底厚实,袋口凹塌,其实际模型并不是标准的长方体。按照标准长方体去做码垛,码2层后,必然有一层的袋口朝外袋底朝内,导致内高外地。当码到第4层左右,由于内高外底累积了两次,产品就很容易倒塌。

既然倒塌是由于内高外地引起的,为了解决倒塌问题,可以适当旋转180度,使得所有产品都是袋口朝内袋底朝外,如此就变成内底外高,不再倒塌。

楼主:
从上图可以发现,理想状态下,假设产品长度为L,产品宽度为W,把第1垛坐标作为基准坐标,那么:

第2垛的坐标可以通过第1垛变换得到:先旋转180度,然后往X轴负方向平移L。

第3垛的坐标同样可以通过第1垛变换得到:先逆时针旋转90度,然后往X轴正方向平移a距离,再往Y轴正方向平移b距离。其中,a=(L-W)/2,b=(L-W)/2+W。

依此类推,其它垛的坐标,也可以一一计算出来,由于比较繁琐,这里就不再详述。

楼主:
这样做,对机器人的精度要求很高,旋转180度,就得恰好是180度。若有0.1度偏差,由于第一垛与第二垛相互旋转180度,互为参照物,0.1度的偏差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边长都不在一条直线上。

该做法,对抓手夹具的要求也很高。抓起产品时,只有产品的垂直中心线与码垛机的法兰盘中心线重合,旋转180度后,放下的产品才会与旋转之前的坐标重合,而仅仅方向发生180度转变。

该做法,对调试人员的要求也很高,校对第一垛坐标作为基准坐标时,只有做到产品的长宽分别与托盘的长宽重合,其它垛的坐标值才会与实际的一致。否则,码出来的产品,很难做到四面平整,而是会出现很明显的锯齿形状。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做到产品的长宽与托盘的长宽完全重合。

楼主:
既然如此困难,难道就做不好编织袋码垛了吗?

答案当然是可以做好编织袋码垛的。优秀工程师想到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

基准坐标点由1个变为4个,分别选取第1垛坐标、第2垛坐标、第3垛坐标、第8垛坐标作为4个基准坐标点。这样处理后,可以发现:

前3垛坐标,直接借用相对应的基准点坐标,无需计算。
第4垛坐标,通过第3垛坐标往X轴负方向平移2个宽度即可;
第5垛坐标,通过第3垛坐标往X轴负方向平移1个宽度,往Z轴正方向增加一个高度即可;
第6垛坐标,通过第1垛坐标往Y轴正方向平移1个长度,往Z轴正方向增加一个高度即可;
第7垛坐标,通过第2垛坐标往Y轴正方向平移1个长度,往Z轴正方向增加一个高度即可;
第9垛坐标,通过第8垛坐标往X轴负方向平移2个宽度即可;
第8垛坐标,借用第4个基准点坐标;
第10垛坐标,通过第8垛坐标往X轴负方向平移1个宽度,往Z轴正方向增加一个高度即可;
其它垛的坐标,依此类推。

可以发现,无需旋转了,计算也变得非常简单了。
操作上,为了简化操作,提高操作可行性,可以把第4个基准点(即第8垛坐标)的高度降底到第一层,然后把第8、9、10垛的坐标在Z轴上增加一个高度。

由于4个基准点是相互独立校对的,互不影响,即使其中有一两个基准点校对得不是特别准,只要不是偏差得太离谱,也不会严重影响整体码垛质量。
至此,四面平整不倒塌的编织袋码垛就做出来了。

楼主:
当码垛机的速度完全提升之后,发现了另外一个非常隐蔽的问题:从码垛入口点移动到码垛放置点这条路径,随着码垛层数的增加,这两点路径的距离变小,有个别垛(例如第32垛、第37垛等)需要大幅度旋转码垛机的法兰盘所在轴(第4轴)时,距离短速度过高可能会导致该轴伺服报警。

这个问题,最常规的做法是,找出导致伺服报警的那条路径,然后对该路径适当地降底速度。

降底速度会影响效率,有没有其它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答案是当然有的。优秀工程师的做法是优化码垛搬运路径。

楼主:
具体做法如下:

原先码垛机器人的搬运路径是:从码垛抓取点抓取产品→垂直抬起抓手到一定的安全高度(抓取点上方)→移动码垛机到达相对应的码垛入口点→根据垛数执行码垛算法→移动码垛机到达码垛放置点→打开抓手放下产品,然后沿着原路返回,等待下一轮码垛搬运。

改善之后的搬运路径是:从码垛抓取点抓取产品→垂直抬起抓手到一定的安全高度(抓取点上方)→根据垛数执行码垛算法→把码垛放置点的角度坐标赋值给码垛入口点的角度变量→移动码垛机到达相对应的码垛入口点→移动码垛机到达码垛放置点→打开抓手放下产品,然后沿着原路返回,等待下一轮码垛搬运。

通过优化之后的路径,可以发现,码垛机从抓取点上方移动到码垛入口点时,已经提前旋转好角度,即使码垛机全速运行,也不再报警了。
至此,四面平整不倒塌的高质量的编织袋码垛就做好了。

网友A:
实际经验

网友B:
所以这是埃斯顿给哪个厂家做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是埃斯顿给哪个厂家做的方案吗

这是本人自己做项目总结出来的。

这种方案可以移植到其它机器人的码垛项目。

之前还用ABB机器人做了一个更加深奥的码垛算法:只要选择相对应的垛型和层数,程序可以根据纸箱和托盘的尺寸,自动实现码垛,居中对齐。

网友C:
非常好经验帖子,感谢分享

网友D:
用机器人码垛还是挺容易的,我做了好几个了,示教一下就完事了,现在都是成熟方案

网友E:
不错的技术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