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0):
想寻找一些做气密性检测设备的朋友问问

   现在公司在生产一批气密性检测设备,刚采购了一批传感器,之前用的是模拟量的传感器,还要外接一个ADC,特别麻烦。现在采购了一批485输出的传感器,不用接ADC了,直接把485的A和B接在PLC上就行了。这个传感器还挺厉害的,分辨率最小是1Pa,再小点的量程是0.1Pa,我实测了一下数据稳的很,稳定性一致性也比模拟量的好太多了。

   关键就是价格不是特别便宜,但是是真好用啊,精度高,分辨率还低,挺优秀的反正,那么请问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种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有的话互相探讨一下。

   我好请教一下相关的问题。

网友A:
不用接ADC了~有人替你接好了,就不要喊贵了
资金够都愿意用

网友B:
你倒是上个图啊,没图谁知道你用的哪家公司的产品

网友C:
带通讯的的压力传感器,用这个关键词去某宝搜就可以了。

网友D:
最主要的就是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和高精度的ADC,只要找到合适的元件,都不是问题,最近正在搞一款高压的电压电流传感模块,485接口,可以测量正负0-1000V的DC电压,正负0-70A的直流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钱到位 什么都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采购了一批,很不错的传感器。精度也高 分辨率够低,主要是很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不要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