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0):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机器一共有19 个轴,其中6个步进,13个伺服,PLC型号客户指定三菱,伺服电机也指定三菱,像这类轴多的项目我一般选用Ethercat总线的PLC,我跟同事讨论了一下,想选用三菱R系列的PLC,后来一个朋友说,三菱R系列脉冲控制贼麻烦,推荐我用三菱FX5U,本体4轴,再扩展4个高速IO模块。4+8=12轴,剩下的轴走三菱的CCLINK,配JEC系列的伺服!我查了一下资料视频,感觉还是蛮不错,只是从来没有用过三菱的CCLINK,心里没底,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三菱CCLINK配JEC的伺服怎么样呀???请各位小伙伴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懂帮顶。

ECAT轴多方便,成本也低。

网友B:
你都说了是指定用三菱,那就没得选了,就用你说的那个吧,步进电机也没省几个钱,干嘛不全部用伺服啊,起码线都接少点
如果可以选,就用汇川,起码安装少很多时间,电柜也清爽

网友C:
必须Q系列,QD77MS16,QD75P8

网友D:
我查了一下资料视频,感觉还是蛮不错,只是从来没有用过三菱的CCLINK,心里没底,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这个应该不用怀疑吧,至少在本论坛没有负面信息

如果把步进也改成伺服,一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E:
用5u 可以!

网友E:
光纤总线 8+8=16轴 加个脉冲扩展2轴  CPU 本体4轴。这样配配也可以了。 另一个方案就是JEC的伺服。利用CPU本体网口。

网友F:
JEC都要停产的伺服了,而且本体单个网口,13个伺服,你要加个交换机,太不方便了。现在取代的伺服是JET系列,用法和JEC一样,而且性能都提升了,双网口,可以串下去,成本和JEC基本一样。所以你这个项目的方案有2种,一个是FX5U本体网口通过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控制13个JET系列的伺服,本体4路脉冲+FX5-16ET/ES-H 可以2路脉冲来控制6个步进,这种性价比最好。另外一种方案是通过FX5U+FX5-80SSC-S*2来控制13台JEB系列的光纤伺服,这种成本会多2个总线模块8000多元,伺服成本一样,步进和上面一种控制方式一样,这个方案的有点是伺服的响应性快,同时可以做位置、速度、转矩控制,速度位置控制、插补控制,同步控制等复杂的运动控制。所以选择哪种方案,还是要根据你设备的工艺需求、节拍要求等来评估,可以加我V交流18862605053

网友G:
三菱FX5U本体CClink IE Basic带JE-C系列伺服最大可以带16个轴,但不能走插补,FX5U MT系列的本体脉冲可以带4轴,还有步进就要加脉冲轴模块了,如果用Q系列PLC的话QD77MS16带16个轴,再配QD70D8带步进电机就好了。

网友H:
三菱的运动控制器不考虑吗?走光纤

网友I:
FX5U就够了,可以带16轴JEC/JET-G的三菱伺服。再加上四个脉冲轴。这个是最经济的方案。

网友I:
再好一点的,用两个FX5-80SSC-S。再加4路脉冲或者4个JEC/JET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我这样配置会报错呀,是不是还要加一个什么适配器呀???还是要报那个32的扩展放到最前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没问题的,只是警告,32ET模块是自带电源的,2个模块挨着,有点浪费电源,中间可以加些需要电源的模块,但是这样配置也没问题。

网友J:
JET-G-N1支持EtherCat协议的

网友K:
Q系列一个模块16轴就搞定了,不过伺服要三菱专用的,那些步进的只能用脉冲,另配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K:
客户抠成本,这样性价比更高!如果用R系列脉冲控制是不是更加方便一点,听朋友说R系列总线控制轴非常方便,用脉冲控制轴非常麻烦,有那回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版主我怎么在三菱官网搜索不到关于 CC-LINK IE Field Basi手册呀???这类手册在哪里下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有JET伺服的手册吗,三菱官网上只有JEC伺服的手册

网友I: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0734

楼主:
回复 网友I:
十分感谢!

楼主(2024-06-01):
回复 网友F:
请问三菱FX5-80SSC-S模块有没有FBD块呀?我看手册,看的一脸懵逼!请问楼主有这个模块的案例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