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1):
【控制要求】
按下启动按钮,气缸伸出延时3秒气缸缩回延时3秒检测其他俩个按钮是否同时有信号,
有则轴1运行,如果只有其中一个有信号则计数一次,重新触发气缸动作计数三次后需要重
新给启动信号,如果俩个按钮都无信号则直接需要再次给启动信号。
【动作分析】
按下启动按钮X0,启动开关输入信号,触发气缸Y4伸出,延时3秒后,触发气缸缩回,
开始检测开关X1和开关X2是否有信号,当开关X1和开关X2同时有信号是,触发轴1进行运
行增量1000,当X1和X2其中一个有信号时,则计数一次后进行气缸伸出缩回动作,计数超
过三次后,这需要重新给入启动信号,当X1,X2都没信号时,程序结束需要在给启动信号
才能运行
【控制流程图】
【程序编辑】
我们将主程序编辑在时序环内,X1,X2信号编辑在组合帧内。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调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环”,选择下发
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

网友A:
你是卖啥的?

赶紧亮出来,版主好删帖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