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1):
某二级低压配电室有2路电源分别为进线及联络均为下进线,开关1000A,互感器1000/5安装在电缆侧,低配母线中间没有分段,共用一套无功补偿装置,要求每3个月电源倒换一次(允许短时并列倒闸),使用进线电源时电容柜自动投切,使用联络电源时只能手动投切。两路电源均有独立的取样互感器。目前想法是两路电源供电都要实现无功补偿自动投切,计划把两个互感器二次串联起来,其中一个拆除地线,这样应该可以实现自动。现在担心的是断电那一路电源的互感器,其二次侧因为串联关系也有0~5A电流通过,会不会对一次电缆造成影响,出现人身或设备安全问题。

网友A:
检测互感器你安装的位置靠近用户端,这个个和双电源没关系

楼主:
我想问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电流互感器中间穿一根导线,在互感器二次绕组通入约5A电流,此时互感器一次绕组的这根导线有没有危险。

网友B:
回复 楼主:
停用侧的CT二次绕组成为实际意义的降压变压器(二次匝数远大于一次),电压很小(CT二次侧近似短路运行),一次侧匝数是一,并且没有闭合,理论上电压为零,电流更是没有,所以无安全风险

楼主: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领导担心说这样改接不规范,怕出问题担责。

网友C:
加一个转换开关,把A互感器短接,B互感器不短接(工作)。反之把B互感器短接,A互感器不短接(工作)。

网友D:
5A与5A串联不就是10A了吗?仪表端受得了吗?

楼主:
加开关短接也想过,觉得串联起来也可以,所以开关短接方案还没有实施,作为备案。

楼主:
串联没问题的,正常情况是一开一备,即使倒闸时短时间同时运行,二次侧合成电流变化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