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1):
组态王界面,当表格大于画面高度时,能自动显示滚动条,并且可以鼠标滚轮操作滚动表格。但是如果不是表格比如图片大于画面高度情况下,能不能使用鼠标滚轮滚动浏览?

网友A:
好像并没有办法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可以在"导航"菜单移动或者导航画面到你所需要的区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滚动条控件可以用,但是只能使用鼠标拖动或点击上下按钮实现画面滚动,不知道组态王怎么使用和设置鼠标滚轮?

楼主:
再就是组态王表格是可以用鼠标滚轮上下滚动表格的,如果能提取出表格滚动位置变量数值也是可以啊,不知道哪里能取得?
表格右边就有自带滚动条。

网友A:
表格是作为控件自带的行为.
不要执着组态软件和其它软件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您说的很对,不过看到别人做的控制界面鼠标操作很方便,组态王却做不了很郁闷,就想法子试一试,并且鼠标滚动浏览也是界面的基本操作,组态王应该能做到,因为他的开发界面操作也多有这个操作,提供给运行系统应该很容易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做这个?也许就是我没有找到方法,组态王手册和网上也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