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能正常控制设备吗?

楼主(2024-04-11):
单位老板刚买的设备,叫我去接线,看到PLC输入端公共端没接线,师傅们,你们说他的设备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是不是接了下端的24V-?

网友B:
能的 如果你在上面公共接个24V 可能就马上短路了。。。。

网友C:
不会发错了吧,把还没接完的发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了下端的24V-?
下端输出公共端接了OV,这个上面就不用接了吗?这个PLC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的 如果你在上面公共接个24V 可能就马上短路了。。。。
哦!它这个上面下面公共端共用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用了PLC内部的电源的 。里面的公共部是连通的。X点就是24V+ 公共端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发错了吧,把还没接完的发过来了
我们老板这台机器上半部分这个厂家做的,下半部分另外一个厂家做的,现在上面这个工厂留了航空插口,另外一个头用接线端子接到下半部分机器配电箱上,下面售后一下子说这样连接,等下说那样链接,我怎么看都信号不对,没敢接线上电,现在卡在那里,采购和对方在扯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了PLC内部的电源的 。里面的公共部是连通的。X点就是24V+ 公共端是0V
涨见识了,看不来是啥PLC,外置有开关电源的,没注意看他是否采用PLC输出电源,或者外置的已经和PLC输出0V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了PLC内部的电源的 。里面的公共部是连通的。X点就是24V+ 公共端是0V
刚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COM端和0V是通的,PLC输出0V和开关电源OV短接了…

网友D:
开来是只用了PLC的电源0V做公共端的,接电没问题,你只负责主交流电接入,设备其他问题有设备厂家负责,新设备没有调试,质保期吗?

网友E:
输入点都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来是只用了PLC的电源0V做公共端的,接电没问题,你只负责主交流电接入,设备其他问题有设备厂家负责,新设备没有调试,质保期吗?
上下二部份有三组信号线叫我们自己接上,再上电调试,线一头航空插口,上面部分厂家提供,六芯线标了线号管,提供了功能清单,我们这边叫下部设备工厂提供接口,他们说的接口编号我看了一下根本就是错误的,我直接跟采购说这个线我不能接,叫下部设备的人单位过来自己接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点都不通
这个啥牌子的PLC很有意思,前面几个师傅说了,输入公共端和输出公共端居然是通的,输入输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说不能输入公共端接+24V,输出端公共端接0V

网友E:
回复 楼主:
正常看应该是信捷的 XD2的

网友F:
 很负责告诉你,这样接完全没问题,底下PLC输出的0v和COM端是相通的,如果你设备上使用PLC的输出24v电源,com端完全不需要接0v。信捷的PLC上COM端是共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负责告诉你,这样接完全没问题,底下PLC输出的0v和COM端是相通的,如果你设备上使用PLC的输出24v电源,com端完全不需要接0v。信捷的PLC上COM端是共0V!
是的,后来去检查了,确实是这样,初次接触这种PLC觉得奇怪,像这种情况,他这个PLC不能用NPN输入的信号了吧?

网友G:
既然是市场销售的PLC,肯定能用,找手册看看,安其要求弄就是了

网友H:
问问人家售后 真没接 那你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