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1):
组态王画面放置表格以后,表格总是在最前面显示,其他组件都不能放在表格上边显示,比如动画图块。

网友A:
应该有个属性~放在最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是有属性设置,但是图件放不到表格前面,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表格的是不是设置在前面?
使用弹窗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个画面上,在表格上面放置动画,就是在表格中的动画或图块,要求图块可以随表格一起上下滚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画面上,在表格上面放置动画,就是在表格中的动画或图块,要求图块可以随表格一起上下滚动
你的意思是表格在屏幕上是可以上下移动的?
还是表格位置固定,表格内容会上下移动?比如A5B6的表格内容可以上移到A5B7,或下移A5B5?
在A5B6点开的图片会追着表格上下移动?
如果A5B6上到表格顶端,这个图片还有点看吗?

有啥意义?又是某个大脑袋提出来的吧

楼主:
表格行数大于表格窗口显示范围,所以需要表格上下滚动显示,表格内容有各类数据和图块同步滚动,像EXCEL表的功能,可以鼠标滚轮操作。

楼主:
组态王好像能够直接调用显示EXCEL表格数据,忘记是用哪个表格控件了,好像是历史数据表格,如果是它,它不能像EXCEL表那样,表中放置图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色块是怎样添加进去表格的?

原以为是在表格上面弹出“动画”
现在看来是在表格里添加“动画”~这应该是制作表格的问题

楼主:
是的,表格中添加动画,EXCEL是可以添加的,但是组态王表格不能。所以想到组态王是不是能调用EXCEL表,要能连同其中的图块一起调用,现在还没找到怎么能行。

网友A:
如果你的动画只限于前边的样子,找一下“棒图”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