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1):
如题,如果2个电机是同样动作,且步进驱动功率足够大,可以这样控制吗?

网友A:
没有测速的理论上可以,我是没试过

网友B:
能行吗?步进电机可没明确功率啊?只有电流大小吧。你的看电流大小是否能满足

楼主:
在电流等满足情况下。我是不太清楚并联后电阻变化或二台机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这些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
一个接触器带2-3个电机你考虑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电流等满足情况下。我是不太清楚并联后电阻变化或二台机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这些

理论上感觉没什么问题,实际就不好说了

以前工厂试过一个大变频器带3台同功率电机,停机时有时不会同步

就是有时某台电机会晚几秒钟才能挺稳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正常,即便双胞胎也有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电流等满足情况下。我是不太清楚并联后电阻变化或二台机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这些

理论上感觉没什么问题,实际就不好说了

以前工厂试过一个大变频器带3台同功率电机,停机时有时不会同步

就是有时某台电机会晚几秒钟才能挺稳
外部条件不一样吧,和变频器没关系

网友F:
可以的,功率是指驱动器对电机侧是否能够,就是说驱动器输出功率要足够大于电机总功率,控制侧都是小信号没有关系。但是一般不这样使用,而是用相同控制信号(包括控制信号和脉冲信号)并联控制二个驱动器接二台电机,这样驱动器和电机是匹配的,更安全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电流等满足情况下。我是不太清楚并联后电阻变化或二台机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这些

理论上感觉没什么问题,实际就不好说了

以前工厂试过一个大变频器带3台同功率电机,停机时有时不会同步

就是有时某台电机会晚几秒钟才能挺稳
外部条件不一样吧,和变频器没关系

所以说,实际怎样不好说

网友G:
理论上也是可以,但实际中驱动器的功率、过流、过热能力及保护电路要足够完美,
同时电机性能和应用要尽量相似,
但不推荐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