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1):
坐过高铁的细心的朋友会发现高铁座位号里没有E,只有ABCDF,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高铁座位编号为什么没有“E” 早期的飞机多是单通道的,每排一般有6个坐椅,A、F表示靠窗的位置,C、D表示靠过道的位置,B、E是中间位置,慢慢形成了A、F即为靠窗,C、D即为靠过道的国际惯例。 为了和国际接轨,高铁延续了这种排号传统。 而高铁一排最多5个座位,去掉不影响靠窗或靠走廊的特定字母,从大的字母开始减,所以就没有“E”的座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你所说,手机太小点错了(点了踩)又不能撤回,不好意思!

网友B:
这个还真没关注过,涨知识了。

网友C:
太巧了,昨晚和同事出差买高铁票还琢磨为啥没有E呢,这回有答案了,感谢

网友D:
终于知道为什么没有E了!

网友E:
高铁是引进项目,标准也是引进

网友F:
这就是标准的力量

网友E:
同样是飞机
空客350宽体客机

由此可见,同样是飞机,也是有差别,A靠窗是定的,另一侧还是要看是谁家产品了

网友G:
原来如此  和国际接轨

网友H:
长知识了,头次听说。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原来如此

网友J:
长知识 了

网友K:
知识点又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