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上传失败,本机不支持连接密钥

楼主(2024-04-13):
Proface触摸屏,用网线上传,ip可以ping通,触摸屏上显示连接中断,本机不支持连接密钥,试了N遍都不行,请教怎么回事?

网友A:
问下是否加密了、另外如果是hi设备维修,考虑哈,可以用U盘

楼主:
加密一般软件会提示让输入密码的吧,现在软件显示连接失败,什么是hi设备?

网友B:
就是勾选了禁止上传选项,或者有密码才能上传。最新的GP-Pro EX软件连下载时都需要密码的。

楼主:
不清楚,还在研究中

楼主:
PC软件版本低于HMI导致的,但是现在又有个新问题,下载高版本的出现这个

网友C(2024-05-17):
用U盘读出来,然后电脑上用高版本的重新传一遍

网友C:
关注下Proface的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吧,有小视频教怎么用U盘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