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触摸屏TP177B用USB-TP485编程电缆怎样连接电脑

楼主(2024-04-14):
淘宝上看到这种编程电缆,问老板怎样使用,他回答不了。所以请教大神们用过这种编程电缆没,请教使用方法,谢谢!
之前我都是用的存储卡传的程序。

网友A:
这个屏不是用protool软件吗?
只能备份一下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不是用protool软件吗?
只能备份一下程序。
尾缀带7的要用winCCflexible.

网友C:
就是插到屏上,用485通讯就好了啊,没什么要注意的吧!只是一般连上比较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