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4):
前两天挺闲的在咸鱼上整了2条直线电机和2个高创的LDHD2伺服驱动器,然后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因为用的不是高创自家的直线电机所以调试的时候得自定义一个新的电机,在定义完成以后需要寻相。但是我试了好多次都是一上使能驱动器马上报R27(电动机相位断开的问题)或者动子哆嗦一下就报R27(电动机相位断开的问题)。把动子的U,V,W相都量了一下电阻,阻值都在14Ω左右,然后已经把相序都倒了一遍了没用,现在是驱动器坏了还是我参数没调好,还是其他

网友A:
就是说电机与驱动器不是原匹配的?两套都不是吗?如果两套都不是匹配的,切都报同一故障,就是不匹配的原因,如果一套是好的不报警,另一套报警,你互换以下看看,从中找出有故障的那个。还有就是你想用不匹配的电机通过修改参数来实现正常使用的话,这个品牌没用过,你继续等等看有没有用过的师傅给你指导。

网友B:
动子哆嗦一下是在寻相位,我感觉是你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驱动器跟第三方直线点击配合的时候要设置很多参数,你需要去找驱动器厂商和直线电机厂商。

网友C:
高创驱动器可以适配其他直线电机的,但是具体参数设置,你需要找直线电机厂家,你直接基本设置不来的。

网友D:
你确定你电机的电流峰值电流,电阻,磁距,光栅尺参数 还有其他等等参数都对?电机那一页参数一个都不能错

网友E:
高创驱动器可以匹配很多品牌的直线模组。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寻相失败,无法匹配电机。
所以前提是,获取准确的直线电机的电气参数,设置到软件。
发给之前用过的案子,伺服参数你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和直线电机厂家要的,但是寻位不对的话不应该报缺相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线电机的参数是和直线电机厂家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参数适合直线电机厂家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