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5):
KEYWORD:200SMART  WINCC  OPC 直连
       S7-200 SMART CPU连接WinCC如果连接WinCC的话,一般通过OPC也可以连,很多做过现场实际项目的工程师都知道,这种方式很不稳定,实施起来还比较麻烦,最主要一点是有数量限制,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很多实际项目上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这种方案应该不是最佳选择了。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或者S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
交换机A型与S型区别:
交换机A型:自身占用3个IP,可以连接2台PLC与WinCC通讯;
交换机S型:自身占用1个IP,可以连接1台PLC与WinCC通讯。
交换机A型硬件如下:
以下是交换机A型后台管理设置界面:
200SMART PLC的实际IP为192.168.11.130,然后WinCC使用TCP/IP连接 ,建立IP地址为192.168.11.135

网友A:
这个有没有延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太网的通讯速率,不会延时的

网友B:
S06和ModbusTCP/ModbusRTU单口协议转换器功能上是不是一样,价格我看是一样,但是感觉S06性价比更高,功能也更多,我的目的是现场485仪表和winCC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价格上差不多少,S06实现485通讯很简单,只需要通过软件填表式编程将485Modbus地址以及功能码和数量设置好,只需要下载到S06中就可以了,然后S6本身能直连WinCC,这便实现了wincc与485仪表等设备通讯。而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是一个标准的协议转换设备,工作原理为透传方式,也不需编程,直接连接WinCC。

网友B:
明白,一个类似plc,一个是硬件转换器,类似你们的A型交换机,谢谢,准备购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是的,交换机A型还是很好用的 ,功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