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5):
两台变频器用的士林SE3变频器,第一台使用的是485通讯给定运行频率,那2台变频器加装PG卡后如何设定参数?

网友A:
见过台达的变频器使用的PG卡,PLC发脉冲控制频频器使用过。

网友B:
接线方式呢,两台变频器是一起走485通讯还是怎么接的?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第二台闭环运行
但是第二台的给定方式是什么啊

网友D:
我见过常规的

第一台用RS485通讯给定频率,

第二台用AI给定频率,来源是第一台变频器的AO。

网友E:
两台变频器装pg卡,分别接两台电机的编码器,以类似电子齿轮的模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