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信捷PLC故障,不运行!

楼主(2024-04-15):
三更半夜接到客户电话,说机器电机不使能,触摸屏通讯异常,驱动器全部报警,我一听估计,坏了,PLC估计又坏了!为什么说又坏了,这个客户已经有2台机PLC也出现这个问题!我跟客户那边沟通,把PLC报警信息查看一下,是掉电数据保持错误,PLC的RUN运行指示灯不亮,果然是老问题!过来一会与触摸屏通讯上了,机器参数还在,就是PLC不运行!不明白信捷PLC为什么老是出现这个问题!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A:
不明白信捷PLC为什么老是出现这个问题!让人难以理解!
这应该是设计问题,生产出来后整批都这样的,除非换一批

网友B:
所以说,对工业产品来说,稳定性很重要!!!

网友C:
通讯上了,说明PLC在工作,没有RUN是某个功能不满足
拜拜也许就好了
你描述的问题与我家备用电视类似

网友D:
一个PLC才几个钱,这样一搞
客户心理非常不爽,如果还有单,有替换的肯定不会找你了。
自己售后成本也贵,大晚上打扰自己休息,后面邮寄PLC加上后期调试可能还要远程指导。
费时费力不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对信捷总线PLC非常失望了!

网友E:
前2台坏的,信捷客服怎么说的

网友F:
我也经常用,想听听你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信捷PLC为什么老是出现这个问题!让人难以理解!
这应该是设计问题,生产出来后整批都这样的,除非换一批
有可能的,遇到过一批维控的PLC,同样的程序死活出问题,换一批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客户说有可能电源有问题,换一个新PLC后,一点问题都没有,送去维修,说电池不行了!当时换了新电池还是不行!信捷那边也没有说出具体问题!

网友H:
看来产品质量还是不稳定啊

网友I:
这是要搞坏自己品牌啊!
信捷厂家果然不重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BUG问题,我跟我的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是信捷PLC的老毛病了,一直都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现在信捷在开发新软件,估计没有精力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也许会一直都在!伴随这个系列产品一生!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BUG问题,我跟我的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是信捷PLC的老毛病了,一直都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现在信捷在开发新软件,估计没有精力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也许会一直都在!伴随这个系列产品一生!
·········信捷低端的用用,高端的不敢了

网友K:
前些时候拆了一个阀门,里面的电路板用的是信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BUG问题,我跟我的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是信捷PLC的老毛病了,一直都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现在信捷在开发新软件,估计没有精力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也许会一直都在!伴随这个系列产品一生!
传承公司产品缺陷~~~~~~···

网友L:
信捷的PLC用过一次,触摸屏也用过一次,软件不好用。

网友M:
实际上某达也是部分型号存在这样问题

网友N:
不可能呀,前几年搞了很多口罩机用的信捷PLC,没发现也没听说反馈PLC有什么质量问题?因为信捷的断货,改用了一批禾川的PLC替代,反而发现不好用;软件BUG严重,后来直接用三菱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段时间PLC都出现一个问题,断电保持数据错误,导致PLC不运行,机器用了快2年了!

网友O:
外部拓展EEPROM FLASH数据存储器

网友P:
信捷的这么不稳定吗,还准备要用几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不要用总线型PLC!总线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