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6):
       S7-1200最多只能连8个扩展模块,而它的CPU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即使在多带十多个模块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而且还有很大的余量,那么如何来利用S7-1200接更多的IO模块呢?
       大连德嘉的最新推出的ET1200SP就能够非常完美的解决这一问题,它是通过以太网Profinet IO协议作为接口模块,侧面总线与 1200的IO模块直接相连,可以扩充12个IO模块。它的编程非常简单,只要在博途中组态后,就可以当做自身的IO点来直接使用,而无需考虑任何通讯编程等繁琐的工作。
(1)典型应用S7-1200 PLC+ET1200SP+扩展模块,见下图:

楼主:
(2)应用场景示意图;

楼主:
(3)连接S7-1500图

楼主:
有客户说S7-1200最多能挂8个扩展模块,我还需要再多加3个,有没有办法,还有客户想用S7-1200替代S7-300,但挂接的扩展模块不够多。当然办法是有的,最常用的是使用西门子ET200SP,使用profinet分布式IO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博途软件对于ET200SP的支持,使编程瞬间完成,但这里有一点不妥的是,ET200SP是西门子的另一个系列,它不是S7-1200系列,有点头尾不符的强烈感觉,
目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解决方案,有客户来电话说能不能做个兼容ET200SP的头,它后边接的是S7-1200扩展模块,而且头的外观也要与S7-1200模块协调一致,本着用户就是上帝的理念,我们开发了这个产品:驱动使用西门子ET200SP standard 原装驱动,这profinet 的头我们取名为ET1200SP(注意:这里是1200,不是200哟),后边接S7-1200原装扩展模块(最多可接12块) 其用法与原装ET200SP完全相同,博途在硬件组态时,只要选取的模块输入输出类型和通道数与实际插入S7-1200扩展模块一致即可,
优点:
1)整套设备都是西门子S7-1200,备件统一便于维护,仅接口模块是第三方的
2)由于是使用ProfinetIO 方式,只要多使用几个ET1200SP接口模块,就可以连接Nx12 个扩展模块,可以做中大型项目
3)编程简单,在博途软件中硬件组态时加入ET200SP STANDARD,然后拖人相符的IO模块即可完成(注:由于博途自带ET200SP驱动,因此你无需添加任何GSD文件)
4)由于ET1200SP接口模块外观与S7-1200扩展模块一致,使机柜布置非常完美
5)S7-1500的头通过ET1200SP接口模块连接S7-1200的扩展模块,外观更符合西门子的传统风格,给最终用户更强的任同感
6)每个ET1200SP接口模块可最多接12个S7-1200扩展模块
7)可靠性高,接口与S7-1200PLC的通讯速度是1毫秒一次,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就一直做西门子以太网S7协议的通讯了,各种产品系列都是深入了解,基础扎实,我们产品的稳定性是10多年的积累,是可以信任的

网友A:
就服你的产品外壳模具,就不能有自己的设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服你的产品外壳模具,就不能有自己的设计吗?

挺好的呀,安装尺寸,外观一样,替换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我们设计就是和西门子IO模块配合使用的,出于客户的角度,就需要这种外观设计,尽量和原装一样,获得最终客户的认同。

楼主:
ET1200SP-12照片如下

网友C:
会不会在某个时候西家索要外观专利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观不是和西家一样,西门子没有这种结构的模块外观,为了匹配后面的模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外观设计!外观专利一般基本都是10年保护,西家已经超过10年了,而且外观专利一般设计只要有不同,哪怕一点点的不同也都是可以的,我们改动的方面基本都很多了。

楼主:
ET1200SP-12续图

楼主:
如果觉得S7-1200扩展模块价格相对高的话,可以选择经济款的200SMART扩展模块,那么我们也有适配200SMART扩展模块的接口模块:ET200SP CN系列(功能与用法都是一样的),如下:
实物连接示意图如下:

楼主:
ET1200SP接口模块共有两种型号,供大家选择

楼主:
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参数配置
ET1200SP  系列接口模块具体型号可以登录网页进行查看,具体操作方法: 电脑 IP 地 址设置成 192.168.1.xxx  (如 192.168. 1.100) ,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 192. 168.1.222  (回车) , 即可查看具体型号。
(1) 下载接口模块组态插件: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ET1200SP_config.rar
(2) 点击自动获取 IP 地址,如:192.168.1.10
(3) 双击序号 1 槽位,添加组态 ET1200SP  接口模块实际连接的1200 IO 模块类型
(4) 选择好模块类型,可以通过插件设置具体参数,如:SM 1232 AQ4具体参数配置

楼主:
接口模块在 TIA Portal 配置说明
1 配置 Profinet 主站
(1) 双击工程视图界面的“设备与网络”,进入“网络视图”界面,如下图:
(2) 在“硬件目录”中选择“控制器”->“SIMATIC S7- 1200”->“CPU”->“CPU 1214C AC/ DC/ Rly”->“6ES7 214- 1BG40-0XB0”
(3) 双击 S7- 1200  的网口图标,进入下图界面配置 PLC  参数,在“以太网地址”界面, 单击“添加新子网”,选择“PN/ IE_1”(也可以不添加,到后面添加完 ET200SP 模块后直接拖线连接 ET200SP 与 PLC 的网口)
(4) 单击“网络视图”,可以看到 PLC 1 已经添加 PN/IE_1 子网络,如下图所示:

楼主:
2 配置 PROFINET 设备
(1) 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分布式 IO” ->“ET200SP”->“接口模块” ->   “PROFINET” ->“IM 155-6 PN ST” ->“6ES7 155-6AU00-0BN0”,最后双击或者拖动“6ES7    155-6AU00-0BN0”图标将 IM 155-6 PN ST 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所示:
(2) 拖动连接分配网络到 PLC_1
(3) 分配设备名称,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4) 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可以通过“闪 烁 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最后点击“分配名称”。
(5) PROFINET 设备参数配置,可以自定义修改设备名称,IP 地址 (IP 地址需要改为和 PROFINET 主站设备同一网段) ,以及子网配置如下:

楼主:
3 配置 PROFINET IO 模块参数
(1)  “网络视图”中双击 IM 155-6 PN ST 图标,进入 IM 155-6 PN ST  的“设备视图”界面, 组态接口模块 IO ,双击(或直接拖动)右侧选中的模块即可添加,在设备概览中体现。
说明:这里添加的 IO 模块为 ET200SP 的 IO 模块类型,只要 IO 类型或者输入/输出通道 数能和实际1200 IO 模块对应即可,例如:在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配置的第一个槽位为 SM1222 DQ16x24VDC ,对应 ET200  SP  IO  可以选择为DQ  16x24VDC/0.5A  ST (订货号任意);SM1231 AI4(13/16BIT),可以选择为 AI 4x I 2-,4-wire ST (订货号任意)。
如果实际 1200 IO 模块使用的是既有输入又有输出类型的,如:DI/DQ模块,这种的 IO 模块只能使用输入或者输出一部分来对应 DI 或者 DQ,所以建议用户使用只有输入或者只有输出类型的1200 IO 模块。
(2)将上文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的模块都按照上述方式组态好,如下图
(3) 1200 IO 模块实际对应的映射地址如下图所示:
(4) 将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转至在线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楼主:
接口模块在 MicroWIN SMART 配置说明
1 添加 GSDML  文件
(1) 点击 菜单栏里“GSDML  管理”添加下面的文件
(2) 点击“浏览”导入 ET200SP GSD 文件,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et200sp_im155-6.zip
GSD 文件用户也可自行在西门子官网下载
(3) 如需更改选择要替换的文件删除之后再进行添加,添加后查找连接的 PROFINET设备

楼主:
2.查找 PROFINET  设备
点击 菜单栏里“查找 PROFINET 设备”,站名称在添加设备时需要使用,可以通过“闪 烁 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用户可自行编辑修改站名称
3PROFINET 网络配置
(1) 选择 PLC  角色为控制器,并且修改对应的IP  地址以及站名,与通信时搜索到的 PLC 设备保持一致
(2) 点击“通信”,查找 CPU
(3) 添加或拖拽 ET200SP 文件下接口模块 IM 155-6PN ST V3.3,IP  设置选择用户设置(与 PLC 以及主机处于同一网段下即可)
(4) 添加后选择下一步,添加或者拖拽接口模块后面实际连接的 1200 IO 模块
说明:这里添加的 IO 模块为 ET200SP 的 IO 模块类型,只要 IO 类型或者输入/输出通道 数能和实际1200 IO 模块对应即可,例如:在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配置的第一个槽位为 SM1222 DQ16x24VDC , 对 应 ET200  SP  IO  可 以 为 DQ  16x24VDC/0.5A  ST  下 面 的 V0.0/V1.0/V1.1 版本,不要选择带有“QI”类型的;SM1231 AI4(13/16BIT)对应 AI 4x I 2-,4-wire ST 下面的 V1.0/V1.1/V2.0 版本,不要选择带有“QI”类型的。
如果实际 1200 IO 模块使用的是既有输入又有输出类型的,如:DI/DQ模块,这种的 IO 模块只能使用输入或者输出一部分来对应 DI 或者 DQ,所以建议用户使用只有输入或者只有输出类型的1200 IO 模块。
一般选择“BA”或者“ST”基础/标准类型,类型里面不要选择特殊功能的,比如“QI”、 “4tags” 、“MSI”,否则会出错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楼主:
使用ModbusTCP或S7-300TCP/IP通讯说明
组态插件实际组态IO模块硬件如下:
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连接Modbus Poll测试

(1)组态槽位1的SM1222 寄存器地址为0x0064,所以设置参数如下
(2)点击“Connection”,参数如下,IP填写该模块IP地址
(3)监控或写入SM1222地址数据,发现与实际模块输出点状态一致

楼主:
连接WinCC
1.使用TCP/IP驱动连接
(1) 打开 Wincc ,双击变量管理,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驱动,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如下图所示
(2)添加好驱动之后,右键单击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下的 TCP/IP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系统参数,在逻辑设备名称选框中选择驱动为:网卡名.TCPIP. 1
(3)右键点击 TCP/IP,选择新建连接,在 TCP/IP 选项下会生成一个名为 NewConnection_ 1的新连接选项。
(4) 右键单击 NewConnection_1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192. 168. 1. 10

楼主:
使用ModbusTCP驱动连接
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Modbus TCPIP ,在这个驱动后添 加新建连接,如下图所示(2)右键单击 NewConnection_2 ,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CPU 类型为“984”, 填入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192. 168. 1. 10 ,如图所示

楼主(2024-05-16):
连接组态王
1使用S7-300(TCP)驱动连接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
(2)点击“COM1”,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西门子“S7-300(TCP)----TCP”, 点击“下一页”。
(3)定义设备的逻辑名称,如“SmartIO_GateWay” ,点击“下一页”。
(4)设备配置向导,默认即可。
(5)输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如“192.168.1.10:0”
(6)然后点击“下一页”,后面说有参数默认即可

楼主:
2 使用ModbusTCP驱动连接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
(2)点击“COM1”,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莫迪康“ModbusTCP----TCP”, 点击“下一页”。
(3)定义设备的逻辑名称,如“SmartIO_GateWay2” ,点击“下一页”。
(4)设备配置向导,默认即可。
(5)输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如“192.168.1.10 1/50”
(6)然后点击“下一页”,后面说有参数默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