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6):
应该是静电,职工时而触碰灌装机有麻手针刺的感觉。都反应好几次了!我也纳闷了,居然没法解决!

设备上原来有接地线,我用电笔和万用表检测,排除了漏电的可能。况且上端装有高灵敏度的三相四线漏保(已测试其漏保功能正常),所以,我把感应电和静电的可能,作为重点。我又把搅拌桶外圆金属部分,秤体用电线与接地端相连;再将三相四线接地点与单相接地点连接。

可后面,还是有麻电报修!我又飞线到窗外大地接地,测量室内接地点与大地的阻值为50欧!应该没问题吧!(厂里新招来一个电工给我帮忙,我让他飞线窗外,到楼下地面,用不锈钢圆钢打电桩。结果,他找的个生锈的螺纹钢打地桩了!可能就阻值偏大了!)完了!一时半会,我也没什么好方法解决这麻电问题了!

后面,咨询灌装机厂家,他让我拍控制箱接线给他看!

后面一个是厂里以前装的漏保!
再后来,设备厂家说,麻电感受可能是“因人而异”!那我不问了。。。

这期间,我一直在想,可也没想出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我猜测你的设备车间应该非常干燥,买个除静电的设备连接到所有外壳表面。

网友B:
①员工接触哪些部件会有‘触电感’?
②受‘触电感’每次持续多长時间?
③感觉‘触电感’部位后,立刻再次接触是否有触电的感觉
④设备上是否有电热部件?

网友C:
工装?
有麻记录?都什么人有麻感觉

网友D:
我个人以往的做法,先检测一下各相与设备的绝缘值加何

网友E:
做个平台,平台和灌装机等电位并做好接地,员工站平台上操作设备

网友F:
正常来讲只要接好地线应该是没问题的,电箱里面的地线有没有通到总的地线上去

前两天公司就出了个这样的问题,小电箱里面的地线都是接好的,就是没有进大电柜的地线排。

网友G:
我看你电箱照片上接地线和电箱内的外壳也接在一起的,不要和设备外壳接在一起试试(也有可能其他设备接地不好导致你这个设备外壳带电导致的)。

网友H:
最好提供一下现场的检测数据。
主要包括绝缘阻值、接地阻值。
如果没有数据,在多分析都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