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6):
有3台设备,使用的PLC都是欧姆龙的CPM2A,手边现有3套CPM1A-CIF12 485通信模块,想通过一个4G物联网盒子实现远程数据监控,网上找了几款,商家都表示无能为力。麻烦高手们给个建议。感谢!

网友A:
支持CP1E 2E之类的比较多。
有些网关是支持早期的CPM1A  2A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对老产品的支持还是不太友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对老产品的支持还是不太友好。
有空找个网关试试 手里还有一个CPM1A的plc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呢,闲置了好多年了。。还有个西门子226准备搞个远程控制家中电器呢,只是没有现成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呢,闲置了好多年了。。还有个西门子226准备搞个远程控制家中电器呢,只是没有现成方案。。。
一个wifi的网关就行了
不过没有100 200元的。

网友C:
买个DTU解决
这款PLC好像只能用Host Lin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个DTU解决
这款PLC好像只能用Host Link
dtu支持plc的很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个DTU解决
这款PLC好像只能用Host Link
dtu支持plc的很少。
DTU只是个信息转换工具,是否支持你的PLC在通讯信息在你能不能准确送给它
好比万用表,说这个能用那个不能用~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协议不支持 用的话麻烦一些。
地址选不到等等问题。

网友D:
蒲公英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不支持 用的话麻烦一些。
地址选不到等等问题。
有的物联网盒子声称支持modbus rtu或者modbus tcp,即使PLC通过扩展通信模块支持这两种协议,如果没有PLC通信程序支持,PLC软元件地址和modbus地址怎么对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不支持 用的话麻烦一些。
地址选不到等等问题。
有的物联网盒子声称支持modbus rtu或者modbus tcp,即使PLC通过扩展通信模块支持这两种协议,如果没有PLC通信程序支持,PLC软元件地址和modbus地址怎么对应呢?
这种还比较好解决
转换出来的modbus  rtu 或者tcp地址和原来都有对应关系的
这是三菱Q PLC转modbus'做的一个

楼主:
有的物联网盒子声称支持modbus rtu或者modbus tcp,即使PLC通过扩展通信模块支持这两种协议,如果没有PLC通信程序支持,PLC软元件地址和modbus地址怎么对应呢?
这种还比较好解决
转换出来的modbus  rtu 或者tcp地址和原来都有对应关系的
这是三菱Q PLC转modbus'做的一个

如果欧姆龙CPM2A通过协议转换器转换为modbus tcp后,应该也会被带有modbus tcp功能的云盒子支持吧?不过欧姆龙CPM2A的这类转换器难找且价高,倒不如更换成CP系列的PLC来得方便。

网友E:
好像有直接支持CPM2A的网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方便推荐一款吗?网上问过好多家,都说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