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6):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FX2N三菱PLC D1000以后的数据是怎么使用的?我是有Works2导入D1000(2)-的数据,使用BMOV D1ooo D0 K1模拟运行Do(0)Dooo(0)都没有数据,读不到D1000(2),在“PLC参数”内给了10个内存块了,请问我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
文件寄存器容量设置,好像1对应是500点吧,有点忘记了,你试一下。

网友B:
你的D1000如果数值本身就是0 哪么传过去也是0!

网友C:
D0-D7999应该用法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停电保持

网友D:
D1000是以PLC的程序存贮区来更换的,1个块占用500步,如你设了2个块,则8000步的程序存贮区就只有7000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