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6):
最近公司项目上面要用压力传感器,市面上大部分传感器达不到使用要求,也找了好几家供应商,产品都不怎么行。所以想来吧里问问老哥们,压力传感器能不能把分辨率做到0.1Pa?

网友A:
最大量程是多少,如果是1mpa,分辨率0.1,那就是千万分之一了

网友B:
什么项目要测量或分辨出这么小的压力?

网友C:
你的最大和最小多少先看量程,在考虑0.1pa要不没有意义   平时都是kpa那0.1pa基本没影响的基本上千分之1就比较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大量程30kPa 找到一家做到0.1Pa的确实稳定,全量程精度0.1%FS。他们做的100-600kPa的分辨率1Pa的,也很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全量程太小了,要求全量程最少10kPa,不过我找到一家做这么高精度的30kPa以内能做到0.1kpa,100-600kpa能做到1Pa就满足要求了。买来试了试,确实很温,一致性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最小量程差不多1kpa吧,最大量程也能控制在100kpa以内,找到了一个做的挺不错的,100-600kpa能做到1pa稳定输出,确实很稳定,一致性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