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数据问题

楼主(2024-04-16):
三菱FX3U PLC使用了ADPRW指令后,文件寄存器R100-R109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ADPRW指令里面的寄存器与R100-R109有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单一条ADPRW指令,R100-R109里面就无法赋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单一条ADPRW指令,R100-R109里面就无法赋值了

或许是设定错误,或许是编程错误,或许使用了非正规渠道的PLC.......因此,请上传你认为有问题的程序供复现你提出的问题。

网友C:
 我现在用5U,没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是你读取数值类型不对导致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