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不寻常

楼主(2024-04-16):
前级线圈两端不通,但是据我仔细的观察3个脚有两个引脚分别连接交流电源正负极,有一个脚可能为空?次级应该就是整流输出了,这是什么原理?有没有大佬科普一下,下面上图
4月20日,此贴终结,我的问题,就是一个变压器,只不过是阻值比较大的变压器,感谢大家回复指导

楼主:
交流电源正负极

网友A:
你这个是38或者28系列 开关电源电路的变压器吧,开关电源电路就是整流之后直接到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38或者28系列 开关电源电路的变压器吧,开关电源电路就是整流之后直接到变压器
不是的,这是PD25B电源

网友B:
回复 楼主:
能走线绘图给大家分享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pd25b是电源牌子型号哇,原理应该差不多,交流电整流之后直接到变压器,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交流电没有正负极,只有LN极,如果像你描述的初级直接进交流电,输出就是直流电,那就是交直流电源转换模块,交流进,直流出,就是把原本在电路板上的开关电源整合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没有正负极,只有LN极,如果像你描述的初级直接进交流电,输出就是直流电,那就是交直流电源转换模块,交流进,直流出,就是把原本在电路板上的开关电源整合在里面。
对对对,交流LN直接到变压器,但是变压器线圈不通,而且没找到有管子和他们相连,交流整流后的直流电有另外的变压器输出他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走线绘图给大家分享吗!
我走线绘图确实不咋行,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没有正负极,只有LN极,如果像你描述的初级直接进交流电,输出就是直流电,那就是交直流电源转换模块,交流进,直流出,就是把原本在电路板上的开关电源整合在里面。
就是他线圈并不相通,不知道怎么转换输出的

网友D:
前级线圈两端不通,不会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