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6):
这两个指令都可以做modbus通讯,但是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该用ADPRW什么时候该用RS2    或者说他俩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网友A:
ADPRW是专用的MODBUS通讯指令,RS只是一条数据发送指令,自由编程。如果是标准MODBUS通讯,当然用ADPRW方便。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国产仿三菱PLC吧,这种PLC对RS2指令做了改造,使其也可以实现Modbus

网友C:
但是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该用ADPRW什么时候该用RS2

ADPRW是专用指令,能用ADPRW的时候没必要用RS指令,不能用ADPRW的时候就只能用RS指令

拿FX3U来说,同样485,如果是485BD板就只能用RS指令,因为该板不支持MODBUS

如果用485ADP-MB模块,这个支持MODBUS,就能用专用指令ADPRW

网友D:
ADPRW是比较方便的。标准的modubs就用这个。。有一些另类的 就是自由口的 就用R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