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7):
使用的脉冲输出指令是SPDH,模式是:JOG位置控制1型
疑问:
1.通过CH0和CH1输出脉冲,是配置两条图中的指令吗?
2.因为要做中断定长,就是过一个传感器后,走一个固定的位置,资料里面只找到了1个DT90052,CH0和CH1都是控制这个DT90052?
3.对于DT90052,CH0和CH1是不是要写不同的控制字?这个控制字的资料在哪里可以看到,尝试着找了一下资料,但是没找到
4.程序里面我尝试着写了不同的控制字,但是 SPDH DT112 K1会报错,不同的控制字,见图片

10分悬赏,已用8分

网友A:
你需要给DT12开始的地址区先赋值再用,通道只有K0和K2,K1当然会报错

楼主:
昨天晚上没搞定,怕找不到资料,担心误事,早上刚刚也打了个400电话,大致了解逻辑了:
1.对于CH0、CH1都是使用DT90052进行控制
2.控制CH0和CH1,要向DT90052里面写入不同的值
3.对于CH0,DT90052写入H140的话,那么对于CH1,则需要写入H1140,依次类推,CH2写入H2140
另外,在百度文库里面找了个图片,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截图没发整体,那个配置值我是写过的了。现在是CH0通道脉冲输出正常,CH1脉冲输出通道有点问题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6165

之前记得玩过,松下感觉不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松下跟三菱、西门子等还是有区别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