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7):
遇到过这个开口工具放在端子上,不明用途。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上用这个的吧,用来打开端子,接线用的

网友B:
一个通用全部产品

网友C:
说话温柔甜美的小姐姐教你怎样使用与结构原理

网友D:
用个螺丝批加工一下也可以

网友E:
方便接线用的吧

网友F:
卡在里面,一按,就可以把线拆下或者装上去了!

网友G:
三菱及安川的伺服上有配的,方便拆下接线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三菱及安川的伺服上有配的,方便拆下接线端子;
不知道日本三菱安川公司为什么会有这种从上面插入,侧面推压结构的弹片端子连接噐??还要格外增加个小工具,
其实可以用向下图的[上面插线,上面推压]的弹片端子结构。用个2.5㎜或3㎜螺丝刀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三菱及安川的伺服上有配的,方便拆下接线端子;
不知道日本三菱安川公司为什么会有这种从上面插入,侧面推压结构的弹片端子连接噐??还要格外增加个小工具,
其实可以用向下图的[上面插线,上面推压]的弹片端子结构。用个2.5㎜或3㎜螺丝刀就可以

要照顾日本其他连接器生产厂家生意的,一般日本人改个型号要好多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三菱及安川的伺服上有配的,方便拆下接线端子;
不知道日本三菱安川公司为什么会有这种从上面插入,侧面推压结构的弹片端子连接噐??还要格外增加个小工具,
其实可以用向下图的[上面插线,上面推压]的弹片端子结构。用个2.5㎜或3㎜螺丝刀就可以

要照顾日本其他连接器生产厂家生意的,一般日本人改个型号要好多年。
小本子,
能在产品技术死磕到底,追求细节极致。
说它们灵活吧,有些事情感觉莫名其妙的固执死板。改个图纸,变动产品像是挖祖坟似的难以推行改变。

网友I:
接线用的。比螺丝刀方便。

网友D:
其实这样的端子接线排,现在还有很多机器在用,用直通端子打线

网友J:
用来顶开端子接线压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