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的疑惑

楼主(2024-04-17):
一直有个疑问,很多直流24V供电的元器件会有接地端子。如图所示。
那么LG跟GR到底接什么呢。有人说接0V,也有人说接交流地PE。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12.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12.html
你真是[工控人家园]的元老级人物~~~~~~···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LG跟GR端子是什么电器或者配件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为PLC电源模块之类的,还有一些直流供电的元器件只有个G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还是没有具体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没有具体说明
简单说,
GR就是直流接地。
LG是内部共模差模过滤电磁干扰电路的一个‘中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