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7):
第一次用三菱结构化梯形图编程使用T_ON FB遇到两个问题,1:如果T_ON输入IN之前没有触点条件,每次执行到这里定时器没有延时,Q立即输出,如果有触点条件就会经过延时然后Q输出.2:IN条件为FALSE,输出Q也不会复位,不得不在每次调用后都加上RST-Q, T_ON设置局部或者全局都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三菱结构化梯形图编程使用T_ON FB遇到两个问题,1:如果T_ON输入IN之前没有触点条件,每次执行到这里定时器没有延时,Q立即输出,如果有触点条件就会经过延时然后Q输出.2:IN条件为FALSE,输出Q也不会复位,不得不在每次调用后都加上RST-Q, T_ON设置局部或者全局都是一样。

问题1:
A、对于GX Works2来说,你没有触点条件如何编译?直接连接到母线?那不就是等于直接条件为TRUE了么。
B、对于GX Works3来说,虽然在没有触点条件的情况下能编译为直接连接母线,但是输入则为OFF,因此不会定时也不会输出。
问题2:
我无法得到你提到的输出Q不会复位的结果,或许你可以上传你的程序供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直接连接母线,前面有顺控继电器。

楼主:
类似这两种情况,如果前面没有信号触点,T_ON就直接输出。有反馈信号的就正常延时后输出,IN为FALSE 输出也不会复位。

网友B:
我模拟了一下,跟你说的情况,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A:
首先回答第一种情况:我无法得到和你一样的效果。
这种情况下,我使用了模拟器进行模拟。
结果,它在定时。

我原本以为是模拟器的问题,所以我又使用了FX3U的实体机来测试。
如你所见,它仍然在正常计时。

所以,我无法复现你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模拟了一下,跟你说的情况,好像不太一样

做兩個步進順序控制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回答第一种情况:我无法得到和你一样的效果。
这种情况下,我使用了模拟器进行模拟。
结果,它在定时。

我原本以为是模拟器的问题,所以我又使用了FX3U的实体机来测试。
如你所见,它仍然在正常计时。

所以,我无法复现你的问题。

對啊?
他的程式問題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网友A:
至于问题2,我个人认为由于发生了步的转换,才导致定时器没有进行复位,当使用TON.Q作为IN的输入条件,且能保持在当前步的时候,是可以复位定时器的,且重新执行当前步的时候,也可以复位定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