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设置如何复位?

楼主(2024-04-17):
把三菱Q00CPU编程口的串口设置作如下设置,重启后,编程软件就连不上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复位?

网友A:
编程软件中的通讯设置同步更改了没有?
【方案】
华北工控:工控机+AGV移动机器人 助力仓储行业灵活运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软件中的通讯设置同步更改了没有?
改成这种方式后就不支持编程软件连接了,只能通过编程软件以外的方式复位,目前还没找到

网友B:
这款软件没有自动连接功能吗?
【方案】
图尔克简化IO-LINK设备的参数设置功能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应该是CPU有点问题,电池抠出来了,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编程软件直接连上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胡扯,这根本不是问题原因。。

【方案】
建设“黑灯工厂”,华北工控的嵌入式计算机产品可全面助力!

网友D:
PLC坏了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台达U课堂 | 以一抵三,RT系列UPS诠释“灵活多变”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