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制动器

楼主(2024-04-18):
磁粉制动器能不能直接接plc通过plc来控制

网友A:
主要看制动器的电流有没有大过PLC的输出触点电流,如果超了就加继电器转换一级

网友B:
可调电压的,就要用电压放大板,固定电压的,动作不频繁可用普通继电器,动作频繁的,可选择直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C:
PLC不能直接控制磁粉刹车,但可以提供0----10V的电压去控制磁粉刹车控制器去控制磁粉刹车
这个控制方式在涂布机和印刷机上很常用,需要的刹车张力可以在触屏上设置,设备看起来高大上,但成本提高不少

网友D:
磁粉制动器有个模拟量接口是给PLC用的

网友E:
常见磁粉制动器或磁粉离合器一般供电电压DC24V,通过调整24V电压可以调整制动量。磁粉制动器一般配控制器,完全可以用PLC控制。

网友F:
之前用过的一款磁粉刹车器是根据电流输入大小改变刹车力度。
PLC加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然后模块接一个第三方的控制板卡,控制板卡输出端接磁粉刹车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这个就是张力控制卡,价格相对控制器要便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