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8):
三菱FX3U的PLC要使用5个2500线的编码器对5个电机进行测速,想了解下需要使用到高速计数吗?三菱FX3U PLC的输入点是不是都是高速计数点,输要配合输入中断吗?中断在哪里设置?

网友A:
肯定是要高速计数方式的。普通计数器是无法计到这么快的速度的。使用了高速计数器就是中断模式了。

网友B:
必须用高速的,并不是所有输入都支持高速输入;X10及以后的都是普通的;

网友C:
请问编码器转速是多少?

网友D:
1、要看PLC支持几路高速输入。
2、要计算最大输入频率。

例如,电机最快转速20转/S,编码器你用2500线的,那么输入频率是20*2500=50,000。即50K,

看你注册时间是2008年,这么基础的问题赶紧没必要问吧,多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转/分大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啊,一时没找到在手册什么地方。

楼主:
这个编码器到PLC的线能达到2米吗?线太长了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B:
只有X0~X7是高速的,如果你编码器是A/B相,那主机最多只能4个,另一个你需要加高速计数扩展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一时没找到在手册什么地方。

4.8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够用了,没有正反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编码器到PLC的线能达到2米吗?线太长了会不会有干扰?

2米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可以试试用接近开关+普通输入口(设置最快相应--如果可以)
LDHF的客户不相信设备自带速度信号~带的检测仪与设备显示差2-3,用市售转速检测设备其与检测仪误差还大
定制一套,其偏差也很大且不稳,转速范围几十-5000RPM,客户要误差0-3(参考测速仪)
现场看了设备,没不要用编码器,它有法兰盘,利用均匀的安装螺栓
开始也是有高速计数,结果偏差很大,中断......最后就是普通程序解决问题
最后的交付程序有一个修正,在3000转左右会出现1的偏差,修正后后偏差0,~与设备显示比
累计提供了10几个PLC,是自己采购PLC(程序图纸都提供了),还是不在需要这个添加的东西,不得而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手册上的说明,应该是要用高速计数的!

网友D:
其实,如果全部用编码器有问题

1.成本较高,编码器+安装支架等等。
2.编码器寿命堪忧。

如果是旋转轴,肯定有锁紧螺丝,做一个L支架装一个普通接近开关去感应锁紧螺母,输入接高速X端,中断也好,高速计数器也好,一样可以算出转速的。

网友F:
不是精度要求高,根本没必要用这个编码器去测速,简单点用个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都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如果全部用编码器有问题

1.成本较高,编码器+安装支架等等。
2.编码器寿命堪忧。

如果是旋转轴,肯定有锁紧螺丝,做一个L支架装一个普通接近开关去感应锁紧螺母,输入接高速X端,中断也好,高速计数器也好,一样可以算出转速的。

主要看要求的精度与刷新速度,楼主说的30转/分,这个速度很低,如果一圈的计数点太少,要想达到精度,更新速度要很慢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手册上的说明,应该是要用高速计数的!
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信息了~
几十HZ?看一下输入响应,程序运行周期,通过计算可行?
将采集信号改为中断可行?
当然用编码器也没有问题,有速度计算指令最好,没有就费电了
采样周期6s好计算,也足够,太短数据跳变厉害(尤其使用脉冲间隔时间的中断计算)
数据不要清零,采用采样周期数据差做计算比较好~后来分析可能是清0时抛弃了这个周期的数据
前述客户实验采集的信号有6个/周,实际可能有6,8,12(程序中都考虑了~通过IN切换),最高转速5000RPM,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多了个“几”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多了个“几”字
对于现代PLC+楼主要求的测转速,达到60Hz没问题
当年这个程序扫描周期约5ms,使用一个标识,输入相应设置最快
计算方式不同结果差别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