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8):
公司要买一台会议室用的投影仪一般用啥品牌啊

网友A:
建议在爱普生或明基中选择一款。

网友B:
100个平方以上的会议室用用投影仪,否则弄个大屏彩电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价位吧, 爱普生好像用的多一些。

网友D:
我自己家用了几年投影了,有光线基本上废了。(不管是灯泡还是LED还是激光啥的)

建议搞个大屏幕液晶,白天显示效果没得说(对比投影)

当然,你们如果都是晚上开会当我没说。

网友E:
投影不是不好,但如果是大型会议室的话你可以考虑三枪机,缺点就是体积太大,价格太贵
小会议室可以用家用机,爱普生如果天天用,寿命就不算长,还要维护光通道,对环境光有要求。
现在的液晶屏便宜,100寸的也不是很贵,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爱普生或明基中选择一款。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个平方以上的会议室用用投影仪,否则弄个大屏彩电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大,小会议室。彩电远了看不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价位吧, 爱普生好像用的多一些。

好像我以前待的公司也是用的爱普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家用了几年投影了,有光线基本上废了。(不管是灯泡还是LED还是激光啥的)

建议搞个大屏幕液晶,白天显示效果没得说(对比投影)

当然,你们如果都是晚上开会当我没说。

一般白天开会,很少晚上开会。

网友F:
我们是爱普生的

网友G:
公司三个会议室多是爱普生的

网友H:
以前是用投影,现在公司都换成大彩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