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8):
接修一台仿英威腾的185kw变频器,其驱动板、电源板和主板用的是英威腾CHF100A的,最初问题是OUT3,经排查,驱动正常、模块正常,将插线段子逐一清洗之后恢复正常,送机,带电机25Hz运行4小时后,报OC3故障,恒速过流,清除故障重启,5分钟后再报,隔天再去现场,将电流互感器都拔了,启动3分钟后再报OC3,查看故障电流显示5.1A,清除故障再起,运行正常,频率加到29Hz测得三相电流分别为112A、115A、112A,至现在发帖过去6小时了,没报故障,期间(拔掉互感器后)将加速时间从70S加到100S,调整启动模式为V/F曲线模式,是主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其他方面有别的问题,各位大佬给点建议,跪谢!

楼主:
根据咸庆信老师在《OC故障的来源和实质》中总结的四方面原因进行逐一排查
一般来讲,OC故障的来源有以下四个方面:
1、当逆变模块运行电流超大,达额定电流的2倍以上时,IGBT管子的管压降上升到7V以上,由驱动IC返回OC过流信号,通知CPU,实施快速停机保护。OC报警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报出;(根据现场运行情况来看,启动时只给了25Hz,三相电流用钳形表测得,100、100、90,拔掉霍尔之后频率上升到29Hz,用钳形表测得三相电流平衡UVW分别是112A、115A、112A,属正常范围,未报oc3。)
2、从变频器输出端的三只电流互感器(小功率机型有的采用两只),采集到急剧上升的异常电流后,由电压比较器(或由CPU内部电路)输出一个OC信号,通知CPU,实施快速停机保护。信号在停机、启动或运行状态都有可能报出。停机状态下,当然没有输出电流信号,只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本身故障,向CPU误报了一个“过流信号”; (拔掉霍尔启动5分钟后再报OC3,排除。)
3、IGBT管子已有或正在发生了短路性和开路性损坏,或IGBT性能不良导通内阻增大。由驱动IC检测到“极其异常的”管压降,当然IGBT开路时,C、E间会出现高达500V以上的管压降了。OC故障在启动过程中报出;(此机器只在运行中报OC3,启动和停止均未报,排除)
4、驱动电路不良,使IGBT不能被良好驱动,形成异常的管压降,驱动电路报出OC故障,此故障在启动过程中报出。(此机器只在运行中报OC3,启动和停止均未报,排除)
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A:
主电容不行,也会报OC

网友B(2024-10-21):
经过检查发现驱动板的驱动引脚 接触不良,排除故障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