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这种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4-04-19):
是保黄黑蓝红三相,还是保蓝色是零线?
为什么有个灰色呢

网友A:
从下往上排列,黄绿接地,红灰黑相线,蓝色零线。

网友B:
为什么我没看到红色线?
我的色盲严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棕色吧

网友D:
这种橡套电缆最易老化开裂。

网友E:
双色 地,蓝色 零,其它随意了

网友F:
最好巡线查一下上级接那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橡套电缆最易老化开裂。
最差劲的电缆没有之一,只做临时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没看到红色线?
我的色盲严重了......
棕、灰、黑、蓝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双色 地,蓝色 零,其它随意了

有些黑色是零线的,具体还是测量一下为好。

网友J:
双色线接地没有异议
剩下的会有一条线相对小点的做零线,其他的做相线

网友K:
这种线不好接。因为不清楚什么类型的供电,和接的什么负载

网友L:
和同事一人接一边,零线错误,一边黑色,一边蓝色,冒烟了。

网友M:
从上往下   蓝  黑  灰  棕  黄   从端子看  蓝色未0 黄色为地了,其它的是相线

网友N:
回复 网友A:
1楼看得比较仔细清晰,但其它三相线没有绝对规定色

网友O:
橡套线的线颜色比较乱,有时侯棕蓝黄,有时候红蓝黑,有时候红蓝,黄绿双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双色线接地没有异议
剩下的会有一条线相对小点的做零线,其他的做相线
有时这样可以。但是现在线径一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和同事一人接一边,零线错误,一边黑色,一边蓝色,冒烟了。
你俩真是搞笑。提前商量一下比较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N:
1楼看得比较仔细清晰,但其它三相线没有绝对规定色

除了黄/绿、蓝、黑外,其他色都可以做相线,除非有明显标识外。

网友F:
这是个接线盒?
从端子排列,右侧线径,兰色应该是N
你最好寻一下上级是如何分配的

遇到过用黄绿线代替黑线作N,好在做的标签还在

网友Q:
黄绿是接地线,蓝色是接零线,其他则是三相A、B、C线。

网友R(2024-09-29):
还得看看具体情况

网友S:
回复 网友L:
最怕的,就是这种接之前还说了下,结果你是从左到右,人家从右到左。我就碰到过,还好打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