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9):
DDRVI DDRVA指令似乎没有数据跟踪功能
用信捷触摸屏如何一边控制伺服电机点动
一边在触摸屏显示移动位置

网友A:
如果你的PLC是信捷XC系列,请看下面截图。

假设是用Y0发送的脉冲,就是D8170显示。

网友B:
想类似图示中“绿标”这样能左右移动?
看有没有,【移动】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