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电表疑问(20240419)

楼主(2024-04-19):
三相电表,互感式和直接式,互感式能直接吗?直接式能用互感器吗?我怎么感觉都行呢

网友A:
直接式能用互感器吗?
不行,有次帮朋友装表时拿错了,后来又去换了,具体原因好像是连接片不能拆,当然也有可能是这款的设计问题
由于当时急用,没有仔细去研究了

网友B:
看看这款表的接线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款表的接线端:
互感式的电能表是不是不用看数字换算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肯定要乘以互感器倍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乘以互感器倍率
或者电表内部配置有倍率选择开关也行啊?
×5倍、×10倍、×20倍

网友D:
全部都可以,互感式能直接,而直接式的也能用互感器。
关键在于你的配合使用上。
也就是说,你的互感器变比与直接式电能表的额定电流相配对就可以配合使用(就算不相适配的也可以通过计算得出合格的结果)。同样,你带互感器的电能表也能不用互感器直接使用,只要你的线路电流不超过该电能表的额定电流1.5倍(有些允许的倍数更大)也能安全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乘以互感器倍率
或者电表内部配置有倍率选择开关也行啊?
×5倍、×10倍、×20倍
至少我还没见过可以这样设置的电表,就是供电局转的表也是要乘以倍率的。当然那种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是可以设置倍率的,读书就是直接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款表的接线端:
我当年碰到的就是图一那种,互感器装不了

网友E:
用是“能用”
接线很简单
参见图自己修改配线
质疑此图画错
最好还是按表接线,虽然直接表可以外接互感器,也只是“能用”
抄表工不是一般的人,否则这表真能产电,小心供电局追缴10年“数据滞后费”,帽子叔叔追你偷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