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这个点正常有没有电压?

楼主(2024-04-20):
ZD53和ZD52的阳极和Q60Q58有没有电压?这两个稳压管20V的

网友A:
说得真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真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我的我的,马上补图片

网友B:
要看稳压管是多少伏的,超过24V就会导通,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稳压管是多少伏的,超过24V就会导通,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实际测量确为导通状态,但是按道理来说导通后稳压管阴极应该为稳压值20V,但是实际输出为24V,三极管基极也不是0.7伏,也有4伏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稳压管是多少伏的,超过24V就会导通,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实际测量确为导通状态,但是按道理来说导通后稳压管阴极应该为稳压值20V,但是实际输出为24V,三极管基极也不是0.7伏,也有4伏左右
be之间怎么会是4v?三极管型号?是不是带阻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稳压管是多少伏的,超过24V就会导通,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实际测量确为导通状态,但是按道理来说导通后稳压管阴极应该为稳压值20V,但是实际输出为24V,三极管基极也不是0.7伏,也有4伏左右
be之间怎么会是4v?三极管型号?是不是带阻三极管
采样点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稳压管是多少伏的,超过24V就会导通,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实际测量确为导通状态,但是按道理来说导通后稳压管阴极应该为稳压值20V,但是实际输出为24V,三极管基极也不是0.7伏,也有4伏左右
如果你说得前题正确,只有一种可能。。。三极管B-E结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稳压管是多少伏的,超过24V就会导通,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实际测量确为导通状态,但是按道理来说导通后稳压管阴极应该为稳压值20V,但是实际输出为24V,三极管基极也不是0.7伏,也有4伏左右
be之间怎么会是4v?三极管型号?是不是带阻三极管
这个不清楚了

网友E:
若为20V稳压二极管,三极管发射结应约为0.7V,处于饱和导通状态,集电极对地约为0V;现测发射结为4V,应为带阻晶体管。
发射结没有开路:开路时基极和发射极之间为24V。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