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0):
  今天遇到一件事,一公司的一台产线出现触摸屏上温度实际值不显示,其它一切正常   温度设定值  变频器等都没有问题,就是温度实际值显示不变化,设定温度160度,显示是60度,10个区全是这样。听操作班长说,该线安装好后,只正常了2个月左右就不行了,因温控仪显示正常就一直没有管它,这种现象已经生产2年了,现在打算恢复正常。这个怎么入手?从现象看,通讯线是没有问题,不然其它参数不可能正常?那么是PLC程序不对或是触摸屏不对?触摸屏是昆仑通态 PLC图纸显示是三菱5U80MR,可我没有看出来。刚才我再次查看了控制柜和询问熟悉的操作人员,他们说 以前是好好地,搬厂后就是这样了,通讯线都换了3条了都没有解决,我看控制柜接线,感觉温控仪485线到PLC的通讯板状态是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左边是温控仪过来的线RSA+-,右边是RSB+-.

网友A:
先挂机监控再说吧
温控表这个正常,说明传感器是正常的,仪表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PLC和仪表的通讯状态如何,如果通讯都不正常,PLC又如何让触屏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也怀疑温控仪与PLC的通讯问题,10个欧姆龙温控仪表,到底与PLC通讯上没有?还需要进一步落实

网友B:
不会是PLC的DA模块有问题吧

网友C:
屏里的比例参数是不是改了?或者热电偶型号选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除了温度反馈到触摸屏上数据不变化外,其它全部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用了多年来了

网友D:
先监控plc采集来的数据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再看plc到人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遗憾,现在就是没有监控工具

网友E:
关键信息,1.“该线安装好后,只正常了2个月左右就不行了”
2.“他们说 以前是好好地,搬厂后就是这样了,通讯线都换了3条了都没有解决”
疑问,安装使用才2月就搬厂了?

既然是搬厂后出现的问题,极大可能是配线错误,先接入一个表试试,虽然无理由~一般这些温控表与PLC在同一个柜子上,但为了找出问题值得。

确定温控表是与PLC通讯?
不是温控表直接触摸屏

你说设定值正常,温度显示不正常
触摸屏可以设置温度?试改变设定值,看看温控表是不是做相应改变,or 反过来改变温控表上设定值,触摸屏上是不是有相应变化。
如果有相应变化,“设定值正常,温度显示不正常”,怀疑有人动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确定,温控器是通过FBs-CB55扩展口到的PLC,然后再到的触摸屏,它们之间相互之间设置数据都可以变化,就是无法改变实际温度。对了,FBs-CB55是2个通道的块,它同时接收变频器和温控器的数据至PLC,变频器所有的数据都正常。

网友E:
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程序有bug,or mine

网友A:
这个模式的搭配以前也是比较常用的,温控自成一套系统,但客户又要求在触屏上显示温度,这个时候就是需要PLC和温控,触屏通讯
他这个系统应该是PLC做主,触屏和温控做从
这个应该是PLC和温控实际上是处于通讯不正常的状况,建议检查这个PLC的通讯端和通讯线,包括屏蔽线,这个PLC好像是永宏的,加固一下端子排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如果通讯不正常为啥只针对实时温度值?

网友F:
CB55-2通讯板换个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如果把2个端口对换可行吗?会报警吗?这2个端口左边是变频器的,右边是温控仪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通讯参数和数据不一样,估计换不了 永宏的CB55通讯口有两个灯,一红一绿,通讯正常都是会闪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把2个端口对换可行吗?会报警吗?这2个端口左边是变频器的,右边是温控仪的。
更换了程序设置也要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的哈,我还想  调换一下看看问题点是否有变化,看来不行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搬迁后出现的这个故障,你说的很有可能,待停线时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会吧,毕竟是搬迁后出现的这个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毕竟是搬迁后出现的这个现象
目前的信息,这个可能比较大
你先说使用2月后出现没有温度值
如果确定是搬家后出现没有温度数值
通讯就2根线,端口还是这个端口,没有人改变通讯口参数,没有人动过程序
你有确认过温控表改变设定值,屏有相应变化,反之亦然。
请问什么情况会使温度值不变化?

再做个实验,将其中一个温控表通讯线摘掉(或断电),看屏对应的显示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回复 网友E:
PLC和温控表通讯,如果通讯不正常的话是可以显示最后一次的温度的,具体情况主要是看程序的编写
早期很多的化工系统就是温控表参与控制,温控表也不是集中安装的,但为了监控的方便,通过通讯的方式把温度显示在触屏上,但设计上是根据需求是否设计触屏也具备设置温度的功能,主要是看设计需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LC和温控表通讯,如果通讯不正常的话是可以显示最后一次的温度的,具体情况主要是看程序的编写
早期很多的化工系统就是温控表参与控制,温控表也不是集中安装的,但为了监控的方便,通过通讯的方式把温度显示在触屏上,但设计上是根据需求是否设计触屏也具备设置温度的功能,主要是看设计需求
首先你说的事情,先更换带通讯的温控表,只需要温度显示,程序只编辑都仪表温度没问题
但,楼主的是先期能正常设置,正常显示温度,应该不存在你说的单项功能
按楼主的描述,应该问题出在程序上
如果说通讯不正常,是站不住脚的
怀疑端口没道理吧,怀疑线也没道理,怀疑通讯设置也没道理......
只有怀疑程序才说的通

当然可能设置值的变化楼主也是听说~就像出现问题的时间是20天,还是搬家后?
所以建议撤出1个表再看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有道理,停线时一定试试

网友G:
等楼主实验结果,及最后处理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