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0):
想问一下Z相脉冲回零具体是什么原理   具体流程是什么,我只用过绝对值的伺服和增量式用原点开关回零。

网友A:
简单来说加入Z相脉冲就是提高精度,假设原点开关是分钟,那么Z相就是秒钟。

8点上班,8点0秒-59秒刷卡都不算迟到,这是原点开关

但发射火箭,在8点0秒必须点火,这就是Z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