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乳胶感应

楼主(2024-04-20):
  万能的大神,请问谁用过检测乳胶之类简单容易的检测开关。我要在零件上点一点乳胶,但是有时出胶效果不怎么好,怎么检测出来(视觉不打算用,价格太贵了)!

网友A:
估计这个够呛,颜色明显吗?

网友B:
还是请个日结工最具性价比

网友C:
电路线排上的硅胶吧,通常是白色的,最便宜的话可以考虑色标传感器,但也是误差比较大,视觉是最合理
当然如果你的批量不大就直接上人力检查吧

网友D:
如果是一点都出不来,位置可以的话,用光纤也行呀,胶水可以挡光

网友E:
“在零件上点一点乳胶”

能上个“标准”样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