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0):
昨天下午装了五台执行器,另外有一台执行器车间工人说不好用,希望我们给看一看,得空的时候用万用量了一下,发现按没按开阀和关阀按钮,D1和N以及D2和N之间都有220VAC的电压,很纳闷,这电压哪来的呢?

网友A:
缺德接线与图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挂上来的图不是接线原理图,只是为描述这么一个现象而画的草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挂上来的图不是接线原理图,只是为描述这么一个现象而画的草图。
查线吧?~~~~~~···
棉裤套皮裤,肯定有原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挂上来的图不是接线原理图,只是为描述这么一个现象而画的草图。
玩个寂寞,先查线去吧

网友C:
控制零线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D:
实际接线可能不是这样。

网友E:
是不是线路太长有感应电?如果两处都有电压,电磁阀应该会动作

网友F:
如果你的图正确,应该是不可能的

网友G:
有没有可能零线出问题了,别的电路串联过来了?

网友H:
遇到过了,感应电,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装了五台执行器,另外有一台执行器车间工人说不好用,希望我们给看一看,得空的时候用万用量了一下,发现按没按开阀和关阀按钮,D1和N以及D2和N之间都有220VAC的电压,很纳闷,这电压哪来的呢?

并上一个5~10W左右的白炽灯泡看亮不亮,如果亮了,说明线路或者元器件有漏电,不亮的话就是感应电。

网友E:
还有种情况,你两个常闭开关是不是接成常开了?

网友J:
图肯定不会有问题,关键是实际安装环境,线是不是有何其他线并行形成干扰

网友K:
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用的EPLAN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装了五台执行器,另外有一台执行器车间工人说不好用,希望我们给看一看,得空的时候用万用量了一下,发现按没按开阀和关阀按钮,D1和N以及D2和N之间都有220VAC的电压,很纳闷,这电压哪来的呢?

并上一个5~10W左右的白炽灯泡看亮不亮,如果亮了,说明线路或者元器件有漏电,不亮的话就是感应电。

楼主:
电压测量不正常 ,电机也不转,现场急 ,换了一台执行器后竟然正常了。

网友L:
你的意思是执行器内部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K:
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这软件xp系统能安装?在那个网站可以下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http://200smart.com

网友M:
其它几台没问题 说明电路肯定没问题   要好好查一下什么问题了

网友N(2024-08-09):
回复 楼主:
线圈,电容形成震荡???

网友N:
线圈,电容,震荡?

网友O:
也没看到你执行器是在电路的那部分?还是整个电路就是你的执行器电路?